楼主(2003-12-16):
请问:
    在单词 switching power supply中,switching 是什么意思?有什么来由?

希望得到具体的解答。而不要告诉我是开关电源。

网友A:
给你一段文字,自己看看就知道

开关型稳压电源就是采用功率半导体器件作为开关,通过控制开关的占空比调整输出电压。以功率晶体管(GTR)为例,当开关管饱和导通时,集电极和发射极两端的压降接近零,在开关管截止时,其集电极电流为零,所以其功耗小,效率可高达70%~95%。而功耗小,散热器也随之减小,同时开关型稳压电源直接对电网电压进行整流滤波调整,然后由开关调整管进行稳压,不需要电源变压器;此外,开关工作频率在几十千赫,滤波电容器、电感器数值较小。因此开关电源具有重量轻,体积小等特点。另外,由于功耗小,机内温升低,从而提高了整机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而且其对电网的适应能力也有较大的提高,一般串联稳压电源允许电网波动范围为220V+10%,而开关型稳压电源在电网电压从110V~260V范围内变化时,都可获得稳定的输出电压。

网友A:
还有这个:

标准ATX开关电源的电路结构:

  ATX开关电源主要包括输入电网滤波器、输入整流滤波器、变换器、输出整流滤波器、控制电路、保护电路、辅助电压电路等。它们的功能是:

  1.输入电网滤波器:消除来自电网,如电动机的启动、电器的开关、雷击等产生的干扰,同时也防止开关电源产生的高频谐波向电网扩散。

  2.输入整流滤波器:将经过输入电网滤波器滤除杂波的输入电压进行整流滤波,为变换器提供直流电压。

  3.变换器:是开关电源的关键部分。它把从输入整流滤波器输出的直流电压变换成高频交流电压,并且起到将输出部分与输入电网隔离的作用。它的工作原理像个开关,这就是叫“开关电源”的原因吧。

  4.输出整流滤波器:将变换器输出的高频交流电压整流滤波得到需要的直流电压,同时还防止高频噪声对负载的干扰。

  5.控制电路:检测输出直流电压,并将其与基准电压比较,进行放大。调制振荡器的脉冲宽度,从而控制变换器以保持输出电压的稳定。

  6.保护电路:当开关电源发生过压、过流、短路时,保护电路使开关电源停止工作以保护负载以及电源本身。

  7.辅助电压电路:其实它本身也是一个完整的开关电源,输出+5VSB电压,为主板待机电路供电。同时也为保护电路、控制电路等电路供电。

  至于智能稳控电路,虽然现在是某些电源的一部分,但是它不属于组成开关电源的必须电路,只是厂家设计的一个特色部分,可是它的优点是可见的,相信它也会像主板的“软跳线”一样得到普及。

楼主:
太感谢了
茅塞顿开

网友B:
谢谢思南提供的贴子!
不果,我想请问以下:
功率变换电路都采用什么形式,如何解决输出滤波电容等对开关管的浪用电流问题!我现在设计的电路老是烧开关管,经查明是浪用电流的原因,那么如何限制,谢谢!
多指教!

网友B:
还有,你说“开关型稳压电源直接对电网电压进行整流滤波调整,然后由开关调整管进行稳压,不需要电源变压器”,那么我请教以下:
输入整流以后的滤波电压有多少,300v左右吧!如果说是3相呢?那么有多大呢?600v吧,也就是说开关管需要承受600v左右的电压,那么管子选择多大了,成本如何?能介绍你在这方面的使用经验吗?谢谢!都用什么样的管子,谢谢!

网友A:
呵呵,这个问题要大家回答了,我退。。。

网友C(2005-11-30):
加精!强力要求!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还有,你说“开关型稳压电源直接对电网电压进行整流滤波调整,然后由开关调整管进行稳压,不需要电源变压器”,那么我请教以下:
输入整流以后的滤波电压有多少,300v左右吧!如果说是3相呢?那么有多大呢?600v吧,也就是说开关管需要承受600v左右的电压,那么管子选择多大了,成本如何?能介绍你在这方面的使用经验吗?谢谢!都用什么样的管子,谢谢!
你分析的没错,开关管肯定要用高反压、大功率型的,同时还要有散热片和风扇,由于工作频率高,降压变压器体积和重量也大为缩小,例如电脑的ATX电源,如有兴趣可拆开一个研究一下,不过最好是过了保修期的,不然...

网友E(2015-11-23):
回复 网友D:
电脑电源集成度太高了,呵呵

网友F:
十几年前的帖子,当时大家对开关电源都认识不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