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5611

楼主(2003-12-16):
哪位大侠能谈谈CP5611卡,哪里有详细中文资料吗?需要驱动程序吗? 先谢谢了

网友A:
不难
cp5611 是pci 接口的转mpi板卡,只是适用于西门子plc 840d等系统的通讯,
计算机安装s7-300软件后,不需要其他驱动程序

楼主:
谢谢 我想知道了解cp5611卡的详细情况,能提供吗?

网友B:
似乎不需要资料,也没有资料,就象PC适配器一样。有PC适配器的详细资料吗?

网友C:
安装step7后可以在控制面板配置cp5611

网友D:
CP5611使用很简单,支持MPI、PROFIBUS,
SIMATIC NET里该有介绍。

网友E:
cp5611插卡即用,很方便的,不用什么资料!!!

网友F:
CP5611是西门子的通用通讯卡。可用于所有的西门子产品通讯。支持MPI、PROFIBUS、PPI等。S7-200,S7-300,S7400,MASTERDRIVE,触摸屏等的软件下载,变频器的调试,监控等。

网友G:
CP5611没什么特别的,只要上位机安装了STEP 7软件,直接将CP5611插好,再开机,在SET PG/PC INTERFACE画面中就可选择MPI通讯了。
一个热爱工控的不算很新的新手

网友H:
我听说CP5611在用MPI通讯时不要驱动,当用PROFIBUS通讯时就要驱动。不知道对不对请高手指点。

网友I(2004-02-23):
在WINCC  V5.0的变量管理器中怎样在PROFIBUS-DP驱动时建立CP5611卡的选用

网友J:
CP5611用PROFIBUS的OPC通讯时,需组态并安装“pcst_1.xdb”这个文件。

网友K:
好象要SIMATIC。NET吧。

网友J:
对,要用SIMATIC.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