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16):
各位大虾:我想知道海拔在三千至四千的地方能不能用变频技术,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A:
可以,但是所使用的元件要能承受这个海拔高度

网友B:
这个问题?!
应该是可以

网友C:
可以的,但是要降容使用。各家的变频器手册上都写的,海拔每升高1000米,功率降低n%;
电机功率也是一样的。

网友D:
可以使用但要适大放大变频器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