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16):
在别的地方看到一兄弟询问此问题,感觉此问题应是作SIEMENS的兄弟都会遇到的。所以拿到这儿给大家讨论。希望有高手能给出个答案。

网友A:
PLC、变频器、直流驱动都要有DP接口,把PLC设成主站,变频器直流驱动设成从站。S7-200只能做从站,300以上才能做主站。S7-300建议用最新的CPU31XC-2DP,内部集成I/O、计数器、PID、MPI、DP接口,性价比很高,我用过几个感觉还行。

楼主:
我指的是参数设置和编程实现.选型方面应该根据实际情况,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B:
你是指什么参数设置和编程,是PLC还是变频器?主站PLC的硬件要配置从站的参数。定义PIW和PQW的地址。变频器要配置PZD的读写对象。PLC编程:简单的可以对从站的PIW,PQW进行直接处理。复杂的要调用FC14,FC15功能。

网友C:
也请大家解答一下:
6RA24加了CB24后组太成profibus-dp从站,但硬件组太中要求用户继续组太参数的个数和类型。大家一般都组太成几个变量的?

网友B:
这个要看你需要什么了!PKW要不要?PZD要几个?要根据系统设计要求,自己定义。若不需通过DP更改变频器的参数值,则PKW=0,PZD一般是:第一个字是控制字,第二、三个字是速度给定。其他可自己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