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X2n-4AD?

楼主(2003-12-17):
我新买的FX2n-4AD模块无法转换,将模块缓存器#30的识别码读出为:K3020;而说明书、使用手册都介绍为:K2010;不知何解?谁能为祥细讲解?小生在此多谢了!

网友A:
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BFM#30=K3020(机种码)是FX2n-4DA模块,所以无法转换是正常的,你要赶紧找经销商换成FX2n-4AD.可能是哪个环节搞错了.
每一种特殊模块都有一个机种号,存于BFM#30中,读机种号可识别模块类型,但一般用于判断PLC主机和模块间的信息读取是否正常.FX2n-4AD机种号为K2010,FX2n-4AD-TC机种号为K2030,FX2n-4AD-PT机种号为K2040

楼主:
多谢了各位,FX2n-4AD模块已换回;但又有新问题:只有1路(CH1)能正常转换,其他3路(CH2-CH4)读出的数均为0,难道又是模块问题?还请指教。

网友A:
我想模块应没问题,你要看看编的程序是否有些地方忘了设置,比如说BFM#0的H值,BFM#21的b2----b7的值

网友B:
我想知道如何确定gain 和offset的值

网友A:
如果BFM#0=0或1,BFM#21=b1(0).b0(1),BFM#23=0,BFM#24=+1000,模拟量范围为:0V--5V或4mA--20mA
老狮子提供的FX全系列中文资料下载中有4AD的中文说明书,没下载到的朋友可留下邮箱,我可以发4AD的中文说明书给你们
另外,关于4AD的我也是现学现卖,有理解和表述不当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指正,谢谢!

楼主:
6楼朋友你好,我使用的变送器全为4-20mA,BFM#0=H1111,其他匀使用默认值。不知哪里不对?

网友C:
有中文的说明书吗?我有英文的,但我英文不太好,感觉理解困难~~~~
给我发一份吧~~
libao_zhang@163.com

网友A:
我想BFM#22和BFM#24还需设置,BFM#21的b2.b3.b4.b5.b6.b7,BFM#24的默认值是5000,应设为1000,范围才是4--20mA,我也只是看说明书,4AD我也没用过

网友A:
litrous,看看收到没有

网友B:
你好,请发说明书至pyszc@sohu.com,多谢

网友C:
已经收到了,谢谢

网友D:
tigerrwu,可以发一份给我吗?littlehorse526@163.net

网友E:
我想应该是读数据的程序,你用FROM H0 H9(H5) D0 K4(假如你第一个模块就是4AD的话)

网友F:
能够给我发一份吗?WDXF365@SOHU.COM

楼主:
13楼朋友你好:
                     根据使用手册,我是用:FROM k0 k5 D0 K4(只有一个模块);而且第一通道正常,传感也对换过,就是不行!

网友G:
4AD的中文说明书能给我哦一份吗1!谢谢!!

楼主(2006-06-01):
唉,想不到还是模块问题,这水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