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楼主(2003-12-18):
本人在使用S7-200的模拟量模块EM235时,遇到如下问题:4路模拟量全加上信号,当去掉第一路的信号时,过一会第二路的数值也变为0(在线监视),而实际有信号输入。其它路也如此。而去掉后面的,则不影响前面的。请指教!

网友A:
我也遇到类是问题,救命阿

楼主:
如果你解决了,请告之。cuiwei15@hotmail.com或cuiluyan@yahoo.com.cn

楼主:
不知哪位朋友赐教!

网友B:
根据您的现象,我用s7-200-cpu226加em225模块做了试验
未发现你说的问题,是不是你的on line软件存在问题?
请check

网友C:
西门庆:
        你是高手了,当然不会发生这种现象,帮他们分析一下出现的原因吧!

楼主:
谢谢西门庆。
我是将第一路信号线摘掉,出现上述现象;而如果将第一路信号调至0,则第二路就有信号。这样,在实际情况下,如果第一路开线,则直接影响第二路。麻烦您再帮忙试一下好吗。谢谢!

楼主:
对了,我选的输入范围是0——500mV

网友B:
你把模拟输入全部加上500mv,用下面的程序试一下
NETWORK 1
LDW>   AIW0, +18000
=      Q0.0

NETWORK 2
LDW>   AIW2, +18000
=      Q0.1

NETWORK 3
LDW>   AIW4, +18000
=      Q0.2

NETWORK 4
LDW>   AIW6, +18000
=      Q0.3

正常情况下,应该Q0.0至Q0.3Q都有输出。然后断掉第一路,0.0应该无输出,这时你看Q0.1是否有输出。

楼主:
感谢斑竹及各位朋友,问题解决了!
按照斑竹的程序我试了,首先信号全加到大于18000,之后把第一路的信号去掉后,第二路的继电器一直吧嗒吧嗒响,时有时无,在线监测也是如此。当把系统块中的输入模拟量过滤器里的AIW0至AIW6的对号全去掉以后,第二路就不出现以上的现象了。
但究竟是有对号是带滤波还是无对号带滤波呢?

网友D:
A/D转换器的入口,输入阻抗很高!EM231等A/D模块,是共用一个A/D转换电路。当开路时,会影响后级的值!根据西门子的使用说明:不用的口,输入口应短接!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E:
西门子我爱你
我喜欢这个论坛

网友F(2004-02-17):
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