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18):
我现在正在设计一套伺服系统,用于把瓶子从周转箱里取出放到输送线上,每个周转箱共放有三十个瓶子.分五排排列.每排有六个瓶子。伺服系统每次取六个瓶子.所以要分五次才能把瓶子从周转箱全部取出来,问题是:每次走的行程不一样,用伺服系统控制合适吗?是否用步进电机更加合适?假如用伺服系统用三菱的MR-J2S是否合适?

网友A:
用伺服控制当然合适了,用我们的伺服吧。我们有用户用我们的伺服系统做过类似的设计,很成功。

网友B:
如果你要求速度不是很快的话,我认为步进就可以了,伺服太贵了。
请指示。

网友C:
没必要用伺服吧,步进电机完全可以解决。

网友D:
我也覺得沒有必要用伺服系統,五相步進馬達(以半步形式驅動)的精度已經足夠啦,

网友D:
我現在也在為選用伺服系統而煩惱,我公司開發了一台新設備,以步進馬達驅動,但是實際效果不好,我們開發人員判定是機械結構問題,但是老總一口斷定是步進馬達精度不夠,要選用伺服系統,真是氣死了,那位朋友提供一些伺服系統資料,最好是直流伺服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