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19):
三菱PLC电缆有USB接口的吗?我的笔记本没有串口,太不方便了。

网友A:
那還不簡單,只要買一個USB轉串口的線.

网友B:
我是新来的,不过USB转的RS232是不能用的吧!

网友C:
可以!相容性不佳.

网友D:
USB转232在GPPW里可以用,但先在设备管理器中查的到COM口

网友E:
可以使用的,我的就是这样使用的,但是要注意不要买便宜的,建议,因为我换了3次

网友F:
買一個USB轉串口的線
配合win2k 或 xp
可以設定成com 1
讀寫plc沒問題

网友G:
确实,基本上在电脑市场上,USB转COM的转接线才80元,而且质量很好,并且好多转接线同时还带有串口转并口,很方便使用加密狗……(那么就需要2条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