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联接

楼主(2003-12-19):
斑主大哥:请问你做过GP与施耐德以太网联接。

网友A:
我沒有用過施耐德的PLC,但是我知道他可以用Modbus TCP的方式,與施耐德以太网联接

楼主:
八佰大哥哪该怎么联,具体设制是怎么样的?是不是所有的施耐德的系列PLC都可以用以太网联接?

网友A:
您可以先跟Pro-face大陸分公司聯絡一下看他們有沒有^_^

网友B:
modicon的PLC有以太网模块,可设置相应的IP地址即可和GP相连,但成本较高,如果采用MODBUS通讯可以省以太网模块,约大几千。还有一种方案可使用串口转以太网,但没有试过,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C(2004-02-01):
其实只要把和S7-200的连接图与mobus引脚对应即可!

网友A:
施奈德有S7-200??您可能看錯了喔,這個問題是在問如何利用乙太網路以Modbus的通信協定來與PLC連結喔,大家不要想得太複雜喔,呵呵,答案是可以的

网友D:
该怎么做?

网友A:
只要安裝驅動程式即可,請不要跟我要程式,因為我沒有,看一下四樓的回答吧^_^或是問一下老師子有沒有吧....

网友D:
八佰大哥:是否安装了PRO-FACE欧洲版的软件就可以和施奈德的所有系列带以太网的PLC联接?

网友A:
C-Package 03版 已經內建此功能囉 ^_^
若是舊版的程式則需要複製相關通信及選單程式到您的PRO-PB III 中就可以用囉

网友E(2004-04-02):
施耐德兼并DIGITAL后,新推出XBT-G系列,完全兼容施耐德PLC

网友F(2006-06-03):
电脑IP如何设置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