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19):
请问高手,OMROM SSS软件在WIN2000下怎样才可以运行,我装了WIN2000后,怎样都运行不了,用CX转换SSS的程序有一些问题,故我想用回SSS。

网友A:
WIN2000沒有DOS功能,不能用SSS,用CX轉換很簡單,程式,DM各自存檔名,轉換所有程式後,用主程式開啟,再開啟DM用INPORT FILE讀入(開啟二個CX-P),COPY到主程式中,若有轉換時程式IO位置變亂,注意COMMENT不要轉換.

网友B(2007-07-19):
請問到那下載omron主程式

网友C:
用SYSWIN 就可以了
WINDOWS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