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19):
我刚刚学习fx2n编程,请问各位高手,图片中的蓝色字体的 1310730 和D0Z0下面的10是什么意思?十分感谢!!(图片点击可放大 )

网友A:
下面的数是寄存器的当前值,但是1310730我也看不懂,程序编的有问题

网友B:
下面的数是寄存器的当前值,程序也有问题,DMOV为32位传送指令,自动占用2个寄存器例:DMOV     D0       D2,表示将D0(低16位)/D1(高16位)传送到D2-D3, "1310730"为一个32位的BCD码(D1-D2).

网友A:
1310730=32位的BCD码?怎么解释?

网友C:
4樓的朋友說過了,基本上用DMOV就是搬移兩個word的指令,32位元的BCD碼就是指兩個上下位元WORD所組成的數值

楼主:
BCD码不是用二进制数吗?  怎么出来1310730了?

网友D:
从图中看D0等于10,D1等于20,那么D0或是D2的32位元的BCD吗就是:
0000,0000,0001,0100,0000,0000,0000,1010
那么你算一下正好为:1310730
可惜的是MOV K30 D2 这条语句没用了,D2的16位元的值只能和D1的值相等了。
那么你的指令执行结果就是D4Z0=10+20+10/3=13(余数舍去)
(怎么看不到给Z0赋值语句?)
D4Z0下面的10,你好好看看位置,那是指示D0的当前值。

穷人水平低,只会数数,见笑了!

楼主:
我连数数都不会了,破PLC,5555555555555555

网友A:
我明白了,谢谢各位!

楼主:
我也明白了,谢谢~~~

网友E:
程序中一个是32位指令,一个是16位批令,当然不一样了。如果将指令DMOV D0 D2改成:BMOV D0 D2 K2,则D0就都是10。语句中的MOV K30 D2是没用的。同时还应该给Z0赋值。

楼主:
Z0是什么意思阿?这个我还没搞清楚?不知道赋什么值~~~

网友A:
Z是变址寄存器,0是它的地址
如果Z0=10,那么D4Z0就是4+10=14,D4的地址就变成D14了
Z赋值的方法和D一样

网友F:
都是一些数值而也,程序不是你自己编的吧,你这是在监控状态!

网友G:
我觉得
MEAN D0 D4Z0 K3中的D4Z0没必要用Z0,
因为没有给Z0的值,
而且在T0中指定的只是D4又不是D4Z0.

楼主:
那我没给Z0赋值,他是多少? 0?

网友D:
不是,是0000000000000000000000。
嘿嘿。。。。。。。。。。。。。。。。。。。。

网友H:
又學到東西了!!

网友H:
BCD碼是用二進制表示的十進制數,同樣逢十進一,如10,你不能說是二進制的1010(這只是二進制數,不是BCD碼),應該為0001 0000!!四位只能最大表示9(1001).應該沒說錯,去查一下資料.

网友H:
我覺得在做工程時能簡單儘量簡單,平常實驗就可以多考慮技巧.

网友I:
从图中看D0等于10,D1等于20,那么D0或是D2的32位元的BCD吗就是:
0000,0000,0001,0100,0000,0000,0000,1010
那么你算一下正好为:1310730
可惜的是MOV K30 D2 这条语句没用了,D2的16位元的值只能和D1的值相等了。
那么你的指令执行结果就是D4Z0=10+20+10/3=13(余数舍去)
(怎么看不到给Z0赋值语句?)
D4Z0下面的10,你好好看看位置,那是指示D0的当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