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S HELP ME FOR UGENT

楼主(2003-12-20):
各位老兄大家好,小弟最近遇上一事颇为困扰,想请各位帮忙解决。
我是在PC (NEC 的笔记本)上使用三菱GPP 软件通过SC-09 的电缆与PLC 通信的,PC 使用的是WINDOWS 2000 的操作系统,本人的这根SC-09 的电缆上有一个红色的指示灯,在正常情况下只要与PC 的串口相连后,PC启动完成后它的指示灯就会亮,然后就可以与PLC 通信。
但在前几天我换了另外的一台PC  (FUJITSU笔记本)后却发现无法与PLC 通信,电缆上的红色指示灯也不亮,我检查所有的连线设置都是一样的,开始还以为是此PC 的串口有问题,但我后来换了好几台电脑后都是一样的情形。我在不同的台式机与笔记本上都试过,效果一样,因此想请问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在此先行谢谢啦!我的邮箱是lzzhaoily@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