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20):
各位大侠,请问FX2N与变频器是怎样通讯的?

网友A:
首先看你选用哪种通记方式:可选用的有CCLINK;RS485通讯方式。如果用RS485通讯方式,你面要一个FX2N485模块,然后你按照变频器说明书上的通讯协议写程序幕就行了。如果是针对三菱变频器就方便了,你只需要一个CCLINK模块,然后用FORM,TO指令读写很方便,就如使用PLC的辅助寄存器同数据寄存器一样。

楼主:
xlian谢了!那请问我要是用RS485呢?

楼主:
例如我用
LD M0
RS D10 K5 D20 K5
指令,请问D10和D20指的是不是PLC侧的发送地址和接收地址?

网友B:
是,但不是停电保存地址

楼主:
tigerwu哥:那请问有没有必要指定RS访问的地址?

网友B:
呵呵,我也不熟,我想应该在RS的访问端设置就可以了,我说的不一定正确,还望路过的高手多多指正

楼主:
我用的PLC为FX2N,GOT为F930,变频器为三菱S500的,我要设置为变频器的参数都能在GOT上设置,请问要怎么设置?
用的是RS485.

楼主:
哪位热心人来帮我一下

网友C(2008-11-27):
正在研究中  FX与AB变频通信

网友D:
在变频器上有一些控制输入端子和电源输入和变频器输出端子,他的控制端子按照要求和你自己本身的设计连接,运行就行了!注意,一般在设置参数以后要关机5分钟,重新启动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