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20):
我的变压器是380变100的 我把进线380接在次极100上 把出线接在初级上 结果导致了短路 这是为什么?请各位指教?

网友A:
(380/100)*380=1444V,不击穿短路才怪!

网友B:
犯这种一级错误,不应该呀!

网友C:
人没事吧?能来提问题,看来应该没事。小心那!

网友D:
可小心了
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

网友E:
高手!佩服,注意安全

网友F:
变压器上没有标签吗?

网友G:
会!一定会!

网友H:
大家以后接线时要注意点,看清标示才好.

网友I:
你可以用万用表测以下两边的电阻值,大的为高压边,小的为低压边这样就不回错

网友J: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K(2004-02-25):
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L:
噢?原来是这样。变压器;变压器,接成升压的情况了。这东西是可逆的?两头都能当输入?以后我也要引以为戒了。

网友M:
原理上可逆,设计和制作时因成本关系作成不可逆。

网友N:
如果是AC220V的隔离变压器应该是可逆的。

网友O:
地球人都知道,就你.............

网友P:
以后可不能这样接了老大

网友Q:
不是击穿!是初级电流太大引起的温升造成绝缘破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Q:
不是击穿!是初级电流太大引起的温升造成绝缘破坏。
可能性很大

网友R:
变压器初级和次级的阻抗不同,即线圈的匝数不同,那么应该是电流过大。

网友L:
我同意21楼、23楼的说法。但是,原边电压太高击穿绝缘的可能性也存在。总之变压器接线确实要仔细些才对。粗心大意就会放炮、顶闸。

网友S:
如果你用110V的电压加在次级线圈上那么你在初级上会得到一个380V的等于电压.很遗憾你加的是380V.次级线圈超压过载自然会坏但如果时间很短的话初级线圈还是好的.不过你还敢用吗?

网友T:
只能承认你是个勇干的人!

网友U(2005-02-11):
变压器铁芯一般在+15%额定电压下就可以认为是饱和了,此时变压器的励磁电流将可能和额定电流相当。
100V的变压器接在380V上,电流大得无法计算,几乎马上就会发热烧坏绝缘!
楼上说是过压击穿,但根据经验,一般数倍以下的电压不会立即造成击穿的。

网友V:
我身边一工友作过类似的事情,本设备没事的,把上一级电源部分烧坏了。
总之这样做是危险的!

网友W:
危险玩意!

网友X:
假定副边交流电阻不变,额定输出功率为P。加上380V时,功率P‘=(380/100)*(380/100)P,大约是额定功率的14倍。

估计什么电器设备也不能承受14倍于额定功率的负载。

网友U:
实际上由于铁芯饱和严重,电流和电压成正比这个关系已经不存在了,二次电流的增加远远大用“容量”算出的

网友Y:
不是短路,是烧毁

网友Z(2005-03-28):
那我也不明白了,进变压器是2条线还是3条线啊?出来啦?
 怎么会有方向啦?知道的,发到我的邮件里来好吗?谢谢

网友AA:
引用 网友U:
实际上由于铁芯饱和严重,电流和电压成正比这个关系已经不存在了,二次电流的增加远远大用“容量”算出的
同意

网友AB:
变压器 要按标称值接线 也可升压和降压 如100V端 一定要接100V 次级输出380V 由100V升到380V  升压  反之降压。 100V端决不能接380V电压 的

网友AC:
当100V端接380V电压时,而380V(实际由于升压达1000多伏)端空时,是不会烧的。当100V端接380V电压时,而380(实际由于升压达1000多伏)端接原负载时,由于电压高,电流大而烧毁。

网友AD:
楼上这位“高手“:照你说的去试试看?若是半小时内不烧的话,我专程上门给你磕仨响头!你敢试吗?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为知也。不懂装懂事小,误导外行事大!!!

网友AE(2005-05-03):
弱智!无知?

网友AF:
烧掉就对了!

1:接成了生压,超出变压器绕组的绝缘强度。

2:380V绕组的交流电阻多大?100V 绕组的交流电阻多大?用欧姆定理算吧!

网友AG:
反接电压太高了

网友AH(2005-12-04):
烧掉就对了!

1:接成了生压,超出变压器绕组的绝缘强度。

2:380V绕组的交流电阻多大?100V 绕组的交流电阻多大?用欧姆定理算吧!
如果是AC220V的隔离变压器应该是可逆的。反接的话输出电压回稍高一些,
还有接错后负载会变得很大

网友AF:
看你在变呀器前选的空开,如果选的合适送不上电的.我程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I:
冒烟了吧?

网友AJ:
真逗I服了YOU

网友AK:
肯定嘣,次级的线经细,阻值大

网友AL:
以后要小心啊!11!

网友AM:
今年春节回老家多给你的老祖宗烧点香,发生这样的错误后,不是你每次都还有机会来上网。这要感谢你祖上为你积的阴德

网友AN:
38楼的朋友不要乱说!!你试试看!!

网友AN:
25楼的朋友!你试过没有!(不可能有380V输出的),乱说!!!!!!!

网友AO:
zuo做电工很有意思吗?干点别的吧

网友AP:
高压一端的线圈应该在外层,低压一端的应该在里面

网友AQ:
外行犯这样的错误还可以理解,电工咋会......

网友AR:
引用 网友AB:
变压器 要按标称值接线 也可升压和降压 如100V端 一定要接100V 次级输出380V 由100V升到380V  升压  反之降压。 100V端决不能接380V电压 的

谬论
大家可别听他的
简直是害人哪

网友AS(2007-08-17):
38楼说话可是要有根椐的,
50楼说的太伤自尊了吧,
楼主能把问题说出来,态度还是谦虚\好学的
不过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太不应该了,你有电工证吗?兄弟!

网友AT(2008-04-14):
我是个外行,不过我觉得反接即使是输出开路也应该烧坏变压器。
另外对楼主说的380AV接入有疑问,难道是在俄罗斯发生的?

网友AU:
注意安全

网友AV:
你的想法比较好,你可以自己试试!呵呵!不过你一定要小心小心在小心!别把自己搞住了!呵呵!被电住,还的在赔钱!呵呵~~~

网友AW(2008-05-21):
这样肯定会短路,次级阻抗低而输入电压太高造成短路。最好操作前检查清楚,安全第一!!!!

网友AX:
安全第一!

网友AY(2008-07-21):
大家都是同行,负点责任好吧,拜托!

网友AZ:
你是克拉玛依的?我刚到这个城市,有很多问题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

网友BA:
你是做试验呢,还是无意的,

网友BB:
怎么能这样接啊?不击穿才怪!

网友BC:
[原创]
凡事要三思而后行  做事要多一点细心  同样的错误不能在有第二次了

网友BD:
为和我一样马虎的兄弟  祈福~

网友BE:
我来说几句,楼主说的虽然是比较不该的事,但是,有些人也不该讽刺他,说真的他难道是故意的吗?同是电工,都会遇到可能发生的事,知者不难,难者不知啊,在论坛里有能人,也有刚进入电的领域,我们要多加帮忙,会的都说说,一个问题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来解决,这可能才是论坛的目的。

网友BF:
那是绝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