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3-12-20):
变频器在启动电机后,无法回零是怎么回事?使用的是电位计模拟控制电机转速。

网友A:
你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无法回零是不是说运行信号停止了还有输出,电机还继续运转?

网友B:
你的最低速度设置值是否过大,看看参数设置值是否正确。

联系电邮:harry_zhg@yahoo.com.cn

楼主:
我使用的尸丹佛斯,设置都没问题,用了屏蔽线,并良好接地。但无法在停止后回零。对,没信号后依然输出低频。

网友C:
我同意三楼的意见

网友D:
丹佛斯的我用过,可能是你设定的最低速大于0HZ。还有你要首先确定你的变频器是否正常,将你可以回零的变频器中所有的参数对拷到这台不能回零的变频器中,看是否正常,或反之。sgxluck@163.com

网友E:
我感觉可能是设置问题,有时间做个实验试试!!

网友F:
第三楼说得对

网友G:
你的电位器是正控还是反控?你要搞清楚,如果正控电位器是否能回零;如果反控电位器的阻值是否够大?

网友H:
如果电位器没问题的话。那就要考虑一下最低速度设置值和速度调节器的增益以及外部负载。有PLG(速度传感器)的话也要检查一下。我没用过这种变频器,但同样的情况也碰到过。以上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关于原因我还是没找到,我调了变频器的最低启动频率参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发生的原因也许真的如你们所讲,有时间我会仔细查查的。再次谢谢各位了!

网友I:
应该是电位计的问题.

网友J:
检查一下电位器调到0时,变频器的给定是否还有.

网友K:
实在不行,可加一个开关控制启停

网友L:
电位计在使用中常常发生类似这样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