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20):
我想把TD200里的参数设定到PLC的块中,怎么做呀?

网友A:
s7-200系统手册里有。

网友B:
S7-200的编程软件里专门有个选项设定TD200的参数,下载到PLC里,再把TD200连到PLC。
最后在TD200中设置PLC 站的参数。。。

楼主:
可是过一段时间数据就会丢失的。我想把它存到PLC的某个块中。
如何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