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2A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3-12-20):
请问各位OMRON的CPM2A机型该用何软件及怎样与计算机通讯

网友A:
1.需配用CPM1-CIF01或CQM1-CIF02 RS232轉接埠
2.该用何软件及怎样与计算机通讯,請參考前面文章"请问是否有VB编写上位机与OMRON PLC通讯的程序",VB C++ DELPHI等

网友B(2004-09-13):
用CX-GROGRMMER软件,连接有专门的电缆线;也可以买九针接口自己做,不过要加一个RS232适配器.

网友C:
1.需配用CPM1-CIF01或CQM1-CIF02 RS232轉接==============>pc

PC机程序自己写,或用组态软件

网友D:
需配用CPM1-CIF01或CQM1-CIF02 RS232轉接==============>pc

网友E:
CPM2A的机子上自带有RS232,CPM1A系列只能通讯CPM1-CIF01或CQM1-CIF02 转换出RS232口;

网友B:
八楼的说得没错!

网友F:
编程电缆可以用这种CIF02,编程软件可以用CX-Programmer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