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FX1S通讯?

楼主(2003-12-21):
请各位帮个忙!
 我想用FX1S来做一个定位的程序,因为脉冲点不够,  所以我想用两台FX1S来通讯,不知道
一些协议等等的东东怎么做?请各位帮个忙!
如果哪位有用FX1S来做定位的程序的话 能不能赏赐几个?

          EM:LXWXF@163.COM

网友A:
FX1s通讯,你用两块485BD然后直接连接起来就可以了。

楼主:
不需要编通信协议吗?

网友B:
我刚做了一个3轴伺服,两台1S。
如第3台是定值,直接用I/O端控制

楼主:
谢谢4楼!
我是准备做4轴 第3、4轴都不是定植。程序可以传一个给我吗?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