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21):
我有好多士林a1-20的plc,不知怎样和电脑连线编程序,及读取plc内程序,有medoc1.60软体,硬体的转接器和连线都有,就是不成功,清高手指点

网友A:
士林與三菱軟鍵兼容

网友B:
1.modoc 你如何操作連線先說一下?
2.你連不上...是要下載還是上傳還是監視?
3.你的連線器編號以及sw撥的位置也說一下?
4.連接線打開,把接腳也說一下.

<<------不說清楚,老東西...很難有人幫的上忙.....叫牠咬你..

网友C:
通讯也要SC-09电缆及F2-20GF1模块!a1-20与三菱F1-20MR相同!

F2-20GF1模块谁有多余的可通知我!

楼主:
我的plc连线时用士林的seplc-30mr,上边插seplc a-link,再通过A-LINK的CN3,用9针插头与电脑COM2端口相连,SW拨的是5,6 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