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21):
我以前看过伺服电机的书,那是94年的,那里讲交流伺服电机都是两相的,可我现在看到的交流伺服电机都是三个进线。是怎么回事?是三相?还是两相电容式?我在网上查找不到(输入伺服电机、输入伺服电机原理都找不到电机结构的相关介绍),我想大致了解一下交流伺服电机的结构,请朋友赐教!多谢!!!

网友A:
本人也有同感,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B:
一般在750W以下的三相220V伺服系统,只要电网电压稳定,可用单相220V提供。原理可能是先把交流变为直流再变频吧!

网友C(2004-02-03):
交流伺服驱动器就是把接进来的交流电变为直流。再通过内部的电路控制连接到电机的三条电源线的通电顺序。在电机内形成一个旋转的磁场。来控制电机旋转的。如用单相电流。会降低电机的力矩

网友D:
交流伺服电机的结构简单说是普通鼠笼电机,轴上加一套齿轮编码器。

网友D:
交流伺服电机的结构;我们做的伺服主轴电机。怎么才能贴图呀?

网友E:
我也想知道一些交流伺服电机,我原先接触的好象是直流的,用伺服放大器驱动的,功率较小,交流220v进伺服放大器再整流,通过脉宽调制来控制正反转,有测速发电机反馈速度,现在有交流伺服电机及驱动器,我不知编码器有何作用,我不用速度反馈可以吗?有谁有西门子伺服电机及驱动器和fm354的中文或英文资料,或其他伺服电机的相关资料,能提供给我一份吗?不胜感谢,我的 EMAIL 是     jing.chen@m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