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BD通讯

楼主(2003-12-21):
我是新手,请问232BD模块与PC通讯用一般的串口通讯电缆可以吗?通过串口通讯可以对PLC写入程序吗?

网友A:
1.用一般的串口通讯电缆可以.

2.通过串口通讯可以对PLC写入程序吗?
可以,将D8120参数设置成K0就可以通过它使用编程软件fx-win等传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