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3-12-22):
PLC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做抗干扰设计,哪里有着方面的资料,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在安装条件、周边环境较差的地方须注意抗干扰的问题。书本上有很多资料,但很多时候还要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判断。

网友B(2004-07-31):
PLC本身就已作了很好的抗干拢设计,我们所要作的就是保证接地的良好!当然如果是在某些强磁环境或有高频的地方还是要作相应的屏蔽!

网友C:
在组网的情况下一定要注意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