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22):
我现在自己做的通讯线232口的,2对2,3对3,9对9,PLC的型号CPM2A,我在厂里的电脑进行连接,CPT可以读写,其设置为:通讯开关设置为OFF。9600,e,7,2,COM1,节点号00
但是我换了另一台电脑,便不可以读写,COM1口是好的,CPT提示设置及通讯电缆可能有问题,我的设置是一模一样的,请问: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如何处理?

楼主:
能读写的是WINDOWS98SE,不能读写的是WINDOWS ME  这与操作系统有关系吗?老狮子,我就指望你了!!!

网友A:
您的接線錯誤
OMRON PLC所有系列RS232接線完全相同(C20/28/40/60H例外)
2--2,3--3 ,PLC9--PC5,PLC4-5 SHORT,PC4-6,7-8 SHORT

楼主:
我已经改过来了,通讯成功。谢谢,陈先生。我想再问一句,为什么又会出现接线错误但通讯也行的情况呢?

网友A:
可能經內部回路短路,我們曾經遇到CQM1 RS232 SG接第7腳,使用幾年未發生問題,改CQM1H就發生無法通訊.

网友B(2004-08-11):
soo great place
                 Voz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