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回路控制问题

楼主(2003-12-23):
液压站工作时,1、 是设置一个高压继电气(比如200kg),当泵工作时,达到200kg继电器动作断开使系统溢流,此时电机情况为带载工作-轻载工作-带载工作——
                     2、不设高压继电器,而是将溢流阀设置为200kg,电机一直带载工作
                    请问,这两种方法,那种好?谢谢!

网友A:
第二种方法能使系统工作较为稳定.

网友B:
同意!
但是請注意油溫散熱問題!以及油值酸化.
方案一,與您的加工產品有關,非不可行.

网友C:
后者比较稳定,但比较费钱!!

网友D:
第二种比较稳定,应该是常用的方式

网友E:
進本上都是使用第2種方案,使用溢流阀並不代表你的電機就一定是一直帶負載運行,要看你的油路設計.而且溢流阀除了限定總壓力外.,還有一個作用就是保護作用.第1種可靠性不好.不知有沒有說錯.請指教.

网友F:
看情况而定,如果电机启动压力到达设定值停止运转,与第二次启动时间差有多大,如果时间长于5分钟,和负载端压力需求精确度不高,可以考虑第一种方案,以减少损耗。如果两次启动时间差小于5分钟,而负荷端压力需求精确度高,就需要用第二种方案了,加强设备的稳定性能。请各位指教!

网友G(2008-07-07):
其实第二种方案为设计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