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模拟器

楼主(2003-12-24):
http://www.zuawa.com/forum_topics.asp?FID=2

楼主:
如有会用的大狭,请教一教使用方法。

网友A:
运行S7-200,输入程序后,导出*.awl文件,再到模拟器中导入,点击运行即可。

网友B:
我执行应用程序后就死在那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B:
http://inicia.es/de/canalPLC/S7_200.zip
运行后在跳出的框内输入6596(估计是授权码)!
首先选CPU类型,然后装入程序,最后运行。
CPU下有拨码开关可以模拟输入点!
CPU边上的白框内还可双击添加模

网友C:
什么语言?是德文吗?有英文吗?

网友D:
据说是西班牙文.

网友E(2005-01-20):
我想要,哪有?

网友F(2006-03-12):
运行后为什么没反应?应该有输出但输出口没指示。

网友G(2006-07-23):
怎么无法下载呢?

网友H(2006-12-28):
s7-200模拟器,在用转换指令时为什么不好使,比如:
LD     SM0.0
ITD    AIW0, AC0                   // 将整数数值转换为双整数
DTR    AC0, AC0                    // 将双整数转换为实数

/R     32000.0, AC0                // 使数值正常化
MOVR   AC0, VD100                  // 将正常化PV存储在循环表中

谁知为什么

网友I(2019-01-06):
网页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