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各位三菱的GPPW-C的模拟软件LLT怎么用啊?谢谢

楼主(2003-12-24):
请问各位各位三菱的GPPW-C的模拟软件LLT怎么用啊?谢谢

网友A:
自己看手冊啦,多動手!!!!

网友B:
mole1979:你該打屁股喲!如何能對客人如此!!

<<----咬的你皮開肉綻.

請將程式開啟在監視模式,或是按下 F3 ,再將程式寫入PLC(模擬,非真實PLC).

楼主:
老狮子,我在WIN98下可以,是否可以在WIN2K或XP上用LLT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狮子,我在WIN98下可以,是否可以在WIN2K或XP上用LLT呢?
看軟體版本!7.06以上即可

楼主:
老狮子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