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24):
请问各位:学习VB或者VC什么资料好,最好能够带光碟的?

网友A:
在相关网站下载是最直接,最省钱,最丰富的。
我就喜欢这样学新的软件,因为软件更新太快。
此外如果有问题。可以直接在相关BBS上提问或者查询答案,一般都可以得到解决。

楼主:
多谢思南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