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25):
我有个富士变频带风机,可是变频显示的频率总是不稳定,有时加速到一定频率就不动了,过很久才有反应,不知有那个明白是那什么原因??

网友A:
干扰扰施做的怎样

网友B:
风机的转速稳不稳定?如果只是显示不准,则可能施面板有问题,可以换一个面板看看!

楼主:
换过了,现在是风机加速时到一定频率就不动了, 不知变频设定不有没有问题?

网友C:
有可能是最高工作频率的设置问题,以前的情况和现在的一样吗?好像用于风机的变频器频率不太稳定属于正常现象,有时风机前的设备由于工艺需要的关系引起阻力会变化,反馈信号的处理和变频器的自动频率调节是需要时间的

网友D:
我认为是电流限制的问题,因变频器自动检测电流变化,当到达一定频率时,如电流超过了变频器的承受能力,变频器会自动启动保护功能,为防止电流继续升高而损坏变频器,在这时不再升速,直到稳定后,即电流降到合理范围后,才继续升速。最终的原因可能是选型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