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25):
我用的是CPM1A30点输出的,在输出的一端有好几个NC端有什么用是不是用来接地保护的

楼主:
那NC是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A:
NC 是空脚,不能使用,接线时也不要接上去!

楼主:
那他为什么留着呢

网友B:
使用同一外殼,點數少的就有NC(NO CONNECT)端子

网友C:
陈老师说的对

如果不怕失去保修,也可以用该接点作为输出点的一个公共端,把原来一定要用于同一电压等级的一组输出变为可用于不同电压等级的两组输出,具体做法要在内部的印制板上将线路改一下,但是要注意安全,不要造成短路.
我不是推荐大家这么做,只是告诉大家在特殊情况下,可以用这个端子DIY来解决问题

网友D(2004-07-10):
CPM1A的编程线接口是20的吗?同电脑如何接线?

网友E(2007-02-15):
CPM1A和电脑的连接用CIF02电缆

网友F(2007-08-17):
引用 网友C:
陈老师说的对
如果不怕失去保修,也可以用该接点作为输出点的一个公共端,把原来一定要用于同一电压等级的一组输出变为可用于不同电压等级的两组输出,具体做法要在内部的印制板上将线路改一下,但是要注意安全,不要造成短路.
我不是推荐大家这么做,只是告诉大家在特殊情况下,可以用这个端子DIY来解决问题
比如你要用RP模拟调速\调时,也可以把SR250\251的电位器拆除,用线连到空的NC端子上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