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25):
FX2N-2AD是不是一定不能将一个通道做电压输入而另一个做电流输入?

网友A:
不能一路用于电压输入和一路用于电流输入同时使用,因为两路的零点和增益是同时调节的

网友B:
不能说的这么绝对,只要输入范围允许,是可以的。

楼主:
多谢两位朋友的回复!
今天,我回公司试了一下,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输入的是4-20mA的电流,实际上相当于是输入的是1-5V的电压,因为里面有一个250欧的电阻。对应的点数就是400-2000点。
如有不正之处请指教。

网友A:
这个就要好好算一算才知道
0-5V,0-10V,4-20mA,初值都为0,增益为4000,每点分辨率分别为1.25mV,2.5mV,4μA
如果有模块可以做模拟试验看看,用编程软件监控两路对应的数据寄存器的当前值看看到底是多少

网友C(2004-08-11):
我想问问FX0N-3A怎么实现电流输出啊,我现在只会电压输出,请帮忙赐教!

网友D:
看FX0N-3A的说明书。

网友C:
谢谢!搞了一个下午,终于测到了!谢谢大家支持!呵呵!

网友E(2004-12-08):
各位高明人士,请问哪位有LG   PLC 密码破解?

网友E:
求助LG  PLC   密码?

网友F(2005-07-11):
[求助]
用一台电脑怎样和FX2N连接能用鼠标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