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27):
我想用cqmh的串口传输A/D(AD004)转换后的数据,该如何实施?可不可以用CPU
的串口传输(我看说明书好象行),能的话怎么具体实现?假如用串口摸板的话,通讯需要什么附件,还是只要把双交线按一定规则连接就行了。(我想用 txd传输数据)

网友A:
1.使用CPU的RS232必須設定DM6645~6649,設為RS232C NO PROTOCOL方式,其他BAUD RATE,DATA BIT,STOP BIT,START CODE,STOP CODE視需要修改或於CX-P SETTING修改,TXD指令可以用.
2."串口摸板"有TXD及PMCR兩種.  PMCR必須配合CX-PROTOCOL程式編輯通訊協定.
您先嘗試用TXD指令,很多要說明,無法一一列舉,其中步驟有不懂歡迎發問.

楼主:
谢谢2楼的兄弟,再次麻烦您,请问哪儿有的下说明书

网友A:
我來整理一份給思南兄.
http://oeiweb.omro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