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28):
我想把热电偶的输出信号(热电动势)转换为标准信号:4-20mA或0-10V的信号。
不知用什么样的产品可以直接转换的。
价位是多少?最好能介绍一个在广州的公司,因为我在广州。
不想选用太贵的产品,也下必带其它的功能,只要能把热电偶的输出信号转换为标准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A:
几乎所有的温度变送器都可以,选型和组太(如果需要组太的话)时要注意支持的热电偶分度号,如:我常用的是J型分度的。

网友A:
你可以用google搜索关键词“热电偶”和“温度变送器”

网友B:
这种问题太简单了.不是搞工控的吧?

网友C:
到www.you-we.com看看
Share the resource of the world

网友D(2004-04-11):
温度变送器

网友E:
菲力克斯有标准信号的模块,价格在1500-1600之间,你可以问一下广州的代理商。

网友F:
我公司有温度变送器产品,www.ynna.cn价格便宜500块左右,保证质量!!!

网友G:
我们公司用的是日本M-SYSTEM的温度转换模块,不过价位较高

网友H:
用一些自动化仪表,如香港上润,霍尼韦尔等,将热电偶的信号转换成标准的信号输出。

网友I:
你可选用夏门宇光的AI-708人工智能调节器,http://www.yudian.com/talent.asp
夏门宇光电公司。价格在一千元以下,质量较好。

网友I:
你可选用 夏门宇光电公司的产品  http://www.yudian.com/talent.asp  型号AI-708 人工智调节器。质量较好,价格在一千元以下。

网友J:
这种问题太简单了.不是搞工控的吧?
这种DD太多了!!!!!

网友K(2005-03-21):
想怎么搞就怎么搞

网友L:
这个问题太筒单了,

网友M(2005-05-22):
加一个对应的温度变送器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