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29):
一台160kw电机配用西门子变频器(由设备生产厂家配套),空转时正常,但带负载起动时转至25Hz左右侧自动停机,负载是风机。请各位赐教!

网友A:
变频器控制电机一般都有振荡点的。不过在那几个频率段却不好说,如果发现25HZ是振荡点的话就要跳过该段频率,这也可能是其中原因之一,试一下!
      当否,请批示!!!

楼主:
回2楼:没有故障代码报出。
回3楼:空载时正常起动、运转。请问如出现振荡点,设备有何反映?
         还有何高见!!!          先谢!!!

网友B:
有电流历史纪录吗?

楼主:
修改变频器加速程序也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C:
不妨把显示调到功率或者是转距的情况下监视一下,可能是负载太大或者是你的
频率太低可能转距和功率急剧下降!

网友C:
我也使用过西门子的变频器,也是带负载在15HZ以下就报警或者就是开启不了,
后来我改了一下电机的变速箱,把减速比改小了,那么变频器的频率就可以提高
而使系统总速比不变!

楼主:
回7楼:负载应该不会有问题,因为有风门控制风量。
回8楼:该产品没有配套变速箱。
         各位还有何高见!!!          先谢了!!!

网友A:
我当时用西门子的变频器控制水泵时(恒压方式)也有过这种现象,空载正常,带负载后启动到28HZ左右就自动停机了,设置跳过27.5HZ和28.5HZ之后也就正常了。

楼主:
回10楼:你的方法试过了,因工艺上的要求,不是很理想。还有其它的方法吗???

网友A:
你试过了,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跳过25HZ变频器的频率就可以正常上升了?

楼主:
对,是跳过25Hz频率可以正常起动。

网友D:
用了频率跳变也不行,频率跳变小点嘛,只是个风机,这么小的跳变你也不行。怎么不行说出来,大家给分析一下。请问你这是个什么东东的风机。

网友E:
是西门子的哪一种变频器?仔细看一下停机前是PMU否有报警。

网友A:
你的控制方式是什么样的?有反馈吗?

楼主:
是管道防爆风机而配套的,工艺上是为下道工序输送气体。
管道配装压力计,用0~10V控制转速。
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