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29):
各位工友,本人现要做一个方案,动作要求如下图,我用接近开关控制下位,步进电机选用四或是八细分。用三菱PLC控制步进电机的动作。本方案要求定位必须准确,也就是说,要求偏心轮从上平面到下位点每次动作的行程必须一样。这样才能保证偏心轮和上平面的接触压力保持不变。请各位工友帮助分析一下这个方案的可行性。控制的方式如下:
     1、如果是用四细分的步进,那么从上平面到下位也就是32个脉冲。
     2、接近开关检测到到位信号停止步进电机的动作脉冲。
     3、上下一个行程的时间总和要小于100毫秒。

网友A:
我太笨,所以我不明白.

楼主:
那位能帮看看,提出点建议!!!

网友B:
别的不说,轴上升处加个限位的可以不(机械限位)?

楼主:
压轮和上平面不是总接触的,它俩之间是料带。而且每批料带的厚度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C:
The AS-49PC-4 is a card that controla position and pulse rate of the servo motor,stepping motor,linear motor,etc.

Software straight coordinated motion:using synchronized starting and a minimum pulse rate step of 0.0023pps makes the AS-49PC-4 fit for straight coodinated motion.

Precision pulse rate control:using endless pulse out mode overriding,the AS-49PC-4 is fit for precision digital speed controlling.

Stop oscillation:smooth acceleration/deceleration(16bit rate) and presetable deceleration point decrease stop oscillation.

Support software:DLL for windows 95/98/ME/NT/2000

http://www.novaelec.com.cn/shopping/49pc-en-t.pdf

网友B:
限位处可调嘛,象铣腰形槽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我多有魅力,236WANG在工控网发的第一篇文章竟然是对我的笑脸。
嘿嘿。。不让我自己骄傲真难。。。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网友A:
還是不明白,所以沒意見,

网友A:
老大,再解釋一下啦

网友E:
我也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不过你用接近开关来停止电机是肯定不精确的,磁滞特性不可能非常准确的。

网友F:
接近开关精度不高,可采用编码盘构成闭环系统

网友G:
电机上加一制动离合行不行啊!

网友H(2005-02-18):
 不明白阿

网友I: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步进电机通过传动轮带动传动轮上的带子移动,要求传动力均衡,
  是否应把接近开关改为压力传感器,通过PLC,PID 控制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