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29):
(2003-12-27 17:07:51)   呼啦
S7226 port 0 口各针的定义您知道吗?

     上面是我的一个网友问我的问题,本人没机会接触西门子的PLC,所以手里也没有资料,昨天在网上也大致找了一下,笨死我了,没找到,没办法请各位工友帮一下忙了!!!

网友A:
问问斑竹吧。我的200手册给人拿走了,只记得3是信号B,8是信号A,其他的不是电源就是屏蔽。0口和1口是一样的。

网友B:
1----机壳接地
2----逻辑地
3----RS485信号B
4----RTS(TTL)
5----逻辑地
6-----5V
7----24v
8----RS485信号A
9----10位协议选择
连接器外壳----机壳接地

网友C:
下图说的跟楼上是一致的,我不懂西门子,不知是否为PORT 0的针脚定义,图片来自西门子200手册电子版

网友B:
还是楼上的办法省事,哈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工友!!!!

网友D(2012-08-24):
手册上说是和485兼容的,那么就按照485口使用就行吧。

网友E:
硬件實際就是485的接口的。如果只是用MODBUS的通訊,一般只發接3.8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