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29):
请教:我试着用SC-09电缆连接PC与PLC,软件试过GPPW、Fxgp,通讯都连接不上,电缆或软件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软件不会有问题,SC-09可用于PC与PLC连接,可能你的设置有问题

楼主:
好象只有COM口的设置呀,只是两个软件中都没有FX1N的CPU选项,但其它的也不行。

网友A:
我发一个FXGP3.0中文版给你吧,有FX1N选项的,过十分钟看看收到没有

网友B:
你好:我刚在学三菱的可编程控制器,也能给我发FXGP3. 0DE  软件和使用手册吗?望能得到你的帮助。我的邮箱hu.wenhui@arvinmeritor.com

楼主:
软件收到,再次感谢!

网友C:
给我也发一个,
sunwsun@163.com

网友D:
好象可以,我公司的通信线都是我们自己作的

网友E:
绝对可以,GPPW FX都可以我们都试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