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29):
通过C200H-LK201和上位机通信(想通过CXP2.0读出PLC里的程序)。设置如下:
LK201侧:LK201安装在第七个槽上。
             SW1:0  SW2:0  SW3:5  SW4:2
             模块背面的开关:1:没用; 2:没用; 3:OFF ;4:ON(不知4的作用是什么?)
                                     CTS selector:ON
CXP2.0侧的设置如下:
           在“网络设定”里的“网络”项:主链接单无号:0 ;响应时间:2(但我不知主链接单元号是指什么?是不是LK201在底板上的位置号,不能确定。)
           在“网络设定”里的“驱动器”项,端口名称:COM1 波特率:9600  数据位:7
校验:even 停止位:2
以上是我的相关设置,试了很长时间还是不能通信,请各位帮我看一下,是不是有设置错的地方,不知还需要设置其它的地方。

网友A:
模块背面的开关:1:没用; 2:没用; 3:OFF ;4:ON
1. 3:應該 ON它是1:N LINK 請參考"OMRON  PLC如何与电脑连接的?
"說明,您將它ON問題可解決.
2. 4:ON 提供5VDC
3. 在“网络设定”里的“网络”项:主链接单无号:0 ;响应时间:2(但我不知主链接单元号是指什么?是不是LK201在底板上的位置号,不能确定。)
 主链接单无号:0 就是LK201的SW:1(拾位數)&SW2(個位數) 位置00~31兩邊需相同.

网友B(2006-07-13):
模块背面的开关3:on;4:off
3是1:N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