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29):
电磁阀是24V电压的开关电磁阀,大家给点建议啊。

网友A:
如果是氣動閥則一般三極管就可以例如9013(0.5A),電液閥用大功率三極關,(例如9024)就可以啦,等,1.5A沒問題,一般液壓閥要求1.3A而已.

楼主:
我想用光电耦合器来控制电磁阀的开关,当光电耦合器导通时电磁阀开关闭合,反之则断开,从而使电磁阀工作,这样行吧?

网友A:
一般光偶只是作隔離作用,驅動電磁發電流不夠,不可靠,所以還是需要使用三極管來驅動,如果要想用光耦直接驅動電磁閥,可以選用達林頓管輸出的光耦.不管選用那種方式,有一條是不變的,就是: 你的額定輸出電流必須 "大於" 電磁發所需要的電流!

楼主:
多谢mole1979的热情回复!我有一点不明白,还请多多指教!
就是:驱动电磁阀的电流跟光耦是怎么关联的?三极管光耦电路是不是发光器件发光了,那光敏三极管的EC就导通,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导通的电流不能驱动电磁阀?

网友A:
一般的光耦(如817)的輸出端承受電流很小(最大50mA),當然不能驅動液壓電磁閥(-03需要1.3A),氣動閥就可以,但是不可靠,容易燒掉光耦.所以需要三極管增大驅動電流.如果是達林噸管輸出,則能承受較大電流,可以直接驅動液壓閥.這樣的解釋不知道你滿意不??

网友B:
见过一些单片机做的控制仪是用VMOS管来控制电磁阀的,管子的型号不记得了,个头很小,跟9013差不多大,控制的电磁阀为DC24V 0.5A,动作时间为0.2秒,并了续流二极管,中间没有接光耦.运行正常,故障率很低

网友A:
光耦的輸出端電流與光耦本身結構有關.如果你是用光耦驅動三極管,用三極管驅動電磁閥,則光耦為隔離作用,如果用光耦直接驅動電磁閥,則為開關作用.

网友A:
直流驅動一般做法都是光耦隔離,三極管驅動,這是普遍應用,當然不用光耦也可以,三極管則可以隨意選擇,只要電流達到要求就可以.

网友A:
當負載為感性負載,加上續流二極管這是必須的,不然你等著天天修電路板啦,呵呵..加上光耦可以保護電路板,讓你的控制系統更加安全可靠.

网友A:
我看過台灣廠家做的控制系統,他們還在輸出端加再加一個IN4148,可以使輸出更加穩定,

网友A:
不加光耦可以節約成本減少控制電路板面積,還有..........呵呵,啥吹的,一般應用沒多大區別.哇哇..

楼主:
多谢mole1979兄弟啊,小弟不才,没有实际经验,这次真是明白个中所以然来了!多谢啊。

此外,我上次特意看了一下那个电磁阀,阀上面只标有DC24V和压力值,没有看到额定电流的标识符,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有电流的额定值呢,还是一般的都是1.3A或>1.3A?

网友A:
當然不會標電流值啦,你如果要知道電磁閥的詳細資料,你還需要找該電磁閥的使用手冊,里面有詳細說明的啦,

楼主:
多谢mole1979,呵呵!我再去解决!再次谢谢!!!

网友C:
不管用何种方法建议加光耦隔离

网友D:
加继电器是最简单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