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度控制

楼主(2003-12-30):
温度传感器用的是PT100,PLC用的是AB的compactLogix系列,现在不知道 PT100与
PLC内部字的对应关系,不知道到那里去找,谁有?

网友A:
如果你的PLC有能直接接电阻信号的功能,就可直接连;如果没有PT100加变送器将电阻信号转为4~20MA信号再送入PLC的模拟量输入端

楼主:
我的是能直接接电阻信号的。现在就是不知道温度与变量的对应关系。

网友B:
在分度表里查,再在软件上设置你需要的不就行了吗?

楼主(2004-02-20):
是直接输入电阻的么/应该不是把,那么怎么计算和输入。

网友C:
plc-5好像是在内部有修正工式,我有电偶的修正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