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连接S7-200

楼主(2003-12-30):
想问一下:各位老大,通过USB口连接PC和S7-200有没有出现通讯异常现象,如找不到PLC、无法连接等。硬件连接是用USB转RS232(是在电脑市场买的,不是西门子专用的),PC/PPI电缆,PLC是226,0口、1口都试过。

网友A:
有沒有試過用這個usb轉232連接其他232設備?西門子我沒用過,但是我一直用usb轉232來連接fx2n和松下fp0,沒問題,你應該先檢查你的usb轉接是否有問題,驅動有沒有裝好,等等.

网友B:
好象西门子的网站上有个USB程序,你找找看看。好象说是因为通讯速率的原因。

楼主:
说的是啊。奇怪的是,我的机器上一点问题都没有,客户的机器上时好时坏,操作系统都是WIN2000PRO,编程软件V3.2 SP4,莫非他的NOTEBOOK主板有问题?

网友B:
当您采用USB接口扩展的232口编程的时候,如果提示通讯超时,您可以下载此程序,安装后一般可以解决,经过测试对于大部分USB扩展的232口有效。此程序适用于MicroWin3.1.1
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software/as.asp

网友C(2008-12-17):
建议用原装有USB线或RS232的线,出现的问题少,要不然烧了PORT口就不好办了,我是烧了一次了,大家引以为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