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31):
请教各位大侠:我用的是FX2N-PLC现在想把PLC中计数器的数据送到触摸屏显示和控制,如何编程啊?有没有实列可否给我看看。另外我选什么触摸屏比较好?用什么电缆与PLC通讯啊?

网友A:
选用PROFACE的好些,就是贵点,便宜选EVIEW的
电缆购买触摸屏时一起购买(但一定用说明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PLC)。
至于如何显示,那很简单,买回触摸屏你要是在半小时之内看不懂,我给你一百万。求你了别让我破财呀。。。。。。。。。

网友B:
没错,没错!
触摸屏好多,本网站就不少,慢慢找!

楼主:
多谢两位仁哥!可还是请简单说一下色,不然我现在不敢下手买啊。或给个例子什么的更好了。

网友C:
HITECH的觸摸屏也不錯呀, 顯示記數器資料簡單啦,以HITECH人機為例,在畫面上設置一個數據顯示的組件,雙擊該組件,設定讀取變量為DT1665(你放記數器數據的數據寄存器).

楼主:
多谢三位仁哥!!

网友D:
现在的触摸终端非常多,象GP、EVIEW、HITECH、松下、富士都可以和FX系列PLC相连,在终端上显示数据很简单,选择终端软件数据显示的控件,在控件的数据设定项中将要显示的PLC数据寄存区的地址写入即可。和PLC通信上后即可显示数据。

网友E:
要是只显示少量数据,我们的数码人机不错,价格低廉。我已经将部分说明书上传到 ftp://218.7.17.204,需要的朋友可以到那里去下载

我的目录是:林荣锋

登录用户名为:bes.8u8.com 密码:(空)

网友F:
哼哼,我转帖的《实用电工速算口诀》里就是这么写的。不信你瞧瞧。

网友E:
看过了,的确如此,我还认为那位老师傅厉害呢

网友G(2013-05-05):
显控触摸屏的数值显示功能能否直接显示三菱PLC中的数据寄存器D中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