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31):
我现在实施一个伺服跟随系统。主要器件有omron的旋转编码器、cqm1h plc、高速计数板和脉冲板、松下伺服、主传动采用施耐德ATV28变频器。但实施起来精度达不到,原理是通过编码器检测长度和主传动速度,然后去控制伺服。有那位同仁有用过或见过伺服跟随系统的,能否将配置说一下,谢谢!

网友A:
你要是用plc的高速记数器在plc中计算速度,然后发脉冲控制伺服电机,这样的系统设计的精度不高。

网友B:
所谓精度问题是多方面的,涉及到PLC的计算速度,编码器的采集精度,传动系统的运转精度,还有安装时可能影响的精度等等。

楼主:
感谢赵777的回答,我现在用的就是高速计数功能,在编程方面计算每秒的脉冲数方面有何技巧?我现在用的是0.2秒的脉冲差*5得到1秒的脉冲数,然后去控制松下伺服,伺服采用位置控制,就是通过脉冲数去控制。我现在在主传动即变频器低频时控制还可以,但速度高时0.2秒脉冲差比较大*5然后再乘以一定的比例关系以达到同步,这样伺服的抖动就比较大了,相当于误差放大。请问那位有较好的办法?

网友C:
没有很明白你说的内容,我插一句,可不可以:使用速度检测(测速发电机)直接控制伺服系统,伺服部分使用速度控制。如果必要的话中间使用宇光的控制表。

网友D:
我覺得不能使用測速發電機來控制伺服系統,因為伺服系統要求相當高的反映速度.

樓主的話我也沒有看明白,還有不知道你的編碼器精度是多少?

网友C:
”我覺得不能使用測速發電機來控制伺服系統,因為伺服系統要求相當高的反映速度.“
楼上的话我不太明白,这是硬件直接连接,怎么会速度不够快呢?

楼主:
编码器分辨率1000p/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