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31):
说明书上应该有编程举例吧。
因为现在想用这两个模块,所以想找一个例子看一下。

网友A:
www.omronservice.com,有英文版的说明书

网友B:
C200H-AD / DA 模組須寫入相對應DM PARAMETER,例如SCALE, MEAN等,然後PLC關電一次或INITIAL BIT ON--OFF,此時PARAMETER才生效.IR位置讀取AD轉換值及寫出DA輸出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