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1-02):
老狮子和陈先生,先祝二位新年快乐!猴年盗得金丹长生不老,工控论坛更加的繁荣昌盛。
祝酒词完了,言归正传,现在我有一个通讯的问题,就是我在上位机发送写的指令,反馈提示结束码为01——运行方式下不执行。
我的问题:
现场的设备都是处于运行的状态,我如何在上位机修改数据?

网友A:
欧姆龙的PLC在运行状态下是不能写的。
如果要写的话,可以用SC(写入状态)命令更改状态,写完后再更改回来即可。

网友B:
PLC有三種狀態
1.PROGRAM:編程,修改內容,強制IO ON OR OFF,程式不執行
2.MONITOR:ONLINE編程,監視內容,修改內容,強制IO ON OR OFF,程式執行
3.RUN:監視內容,程式執行
您必須切換至MONITOR,不知您用何種軟體.

楼主:
`谢谢二位的指点,我现在已经可以实现读写.
陈先生,我用的是VB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