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01-03):
DCS与plc如何连接?????

网友A:
要看您的DCS支持那些连接了。
如果系统是真正开放的就容易一些,举例说明一下:
1 直接串行通讯连接,有些DCS系统支持RS232的接口,而且可以使用类似S7-200的自由口协议。这样就可以通过串行通讯连PLC。
2 现场总线连接。MODBUS、CAN、Profibus、FF这样的东东应该比较常用的,选择DCS和PLC都支持的就行(当然组太可能会麻烦一些)。
3 以太网,工业tcp ip
4 基于以上的物理连接,还有更开放的OPC可用。
都需要银子支持啊。

楼主:
谢谢你了,我初次接触DCS能给我讲最基本的知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