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01-03):
各位老大及高手,我在使用STEP7的时候,老是出现上面这种情况,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把你右下角的任务栏整清楚点,看不太清楚

网友A:
另外,你的问题的标题很不明了,版主都没时间一个一个贴子看的,

网友B:
点击图片可以放大图片到原始大小。

网友C:
不是我不想帮忙,放大了也看不清楚。郁闷。

网友D:
COM被占用了!在你的状态栏里好像有PORTMIM这个串口监控软件在运行!

网友E:
重起机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