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1-03):
诸位高手:我在AB PLC 程序中看到有看门狗定时器,谁能告诉我它是起什么作用的吗?在下先谢谢了。

网友A:
AB的PLC我没用过,但三菱的有一个类似它的看门狗的指令WDT(watchdog timer),你可以参考一下。它的作用是防止程序代码的流程由于人为的错误或外界干扰,使程序跑飞或进入死循环,而使系统瘫痪,并造成一些控制上的错误。在PLC中它可能是超过设定的时间程序会复位而重新执行。而在单片机(PIC)中你设定一个看门狗时间,你要不时的清除它,否则超过这个时间程序会复位而从头执行。

楼主:
sgx,你讲的我觉得很有道理,在下多谢了。

网友B:
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各位高手,DCS系统中的看门狗与你们讲的有什么不同吗?
谢谢.

网友C:
ab中的看门狗主要是监测你的整个程序在单个扫描周期内是否超时。如超时表示程序出现了死循环或其它错误它会转至执行相应的故障程序。此值一般设为单周期扫描时间最大值(可连机时看到)的2。5倍。

网友D(2005-03-14):
请教各位高手,AB PLC 看门狗定时器怎么用呢?定时器指令是什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