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1-03):
我刚在电厂搞PLC的维护工作,由于以前的同事跳槽,现有太多问题请大侠们指点:
1、化水系统中的制水量累积问题
 我厂化水系统中的制水量突然不累积了,由于采用语句表编程,新手我实在没法读懂,请问一般流量的累积是在WINCC中做还是在STEP7中做,在STEP7中做一般用些什么块?有什么好的方式读语句表程序吗?
 多谢!!

网友A:
首先要看你的厂里流量计是否带有脉冲输出,如果有则可以用西门子高速计数器FM350-1,2来做,如果对流量统计精度不算太高可用如下方法模拟高速脉冲计数器。
1。将输入模拟量用FC105转换成工程量。
2。在OB35中(如用S7200则用其时间中断块)将OB35时间设为0。1秒中断一次,程序中将流量值除以36000后将得数不断累加。(注:此处作用是因为流量计传来的一般为立方米/秒信号,此时将其转换后则算出每0。1秒出了多少方水如流量计单位不一样则应做相应变化)
如:
进水流量A
转换后流量B
累计数C
程序为
B=A/36000。0
C=C+B
3。将程序调试一下后,检验一下误差,如果误差过大可用软件进行调整,一般能调整到正确值的3%左右。

网友B(2005-09-13):
引用 网友A:
3。将程序调试一下后,检验一下误差,如果误差过大可用软件进行调整,一般能调整到正确值的3%左右。

误差大了,如何用软件调整呢?是乘以一个系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