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功补尝

楼主(2004-01-03):
大哥木姐们好!请问一下无功补尝器的取样信号所用的互感器有没有一定要用多大的电流比才可以呢?谢了!

网友A(2004-03-16):
一般选次级为5A的工业互感器

网友B:
选用*/5的互感器就可以了.

网友C:
看看你的无功补尝器的要求咯。一般的都是*/5

网友D(2004-10-20):
普通互感器都是*/5A
引用 楼主:
大哥木姐们好!请问一下无功补尝器的取样信号所用的互感器有没有一定要用多大的电流比才可以呢?谢了!
普通互感器都是*/5A,*是多少你就在设置参数填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选用*/5的互感器就可以了.

网友F:
太大有时不动作,太小就更不对了,按照正常使用的情况来选,或按变压器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