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表的接法?

楼主(2004-01-03):
请问一下频率表的接法是不是直接接电压就可以呀

网友A:
是的,可以直接届电压!

网友B:
楼主,你 好!最近在忙什么呀?
怎么没看到你呢?

网友B:
2楼的大哥
不好意思 我不是说你 我是在和楼主开玩笑的
对不起!!!

网友C:
那要看你用什么样的频率表了。有的频率表输入是标准4-20mA 信号,有的是0-10V电压,有的则是脉冲信号,所以你必须先看说明书!

网友D(2012-10-10):
引用 网友C:
那要看你用什么样的频率表了。有的频率表输入是标准4-20mA 信号,有的是0-10V电压,有的则是脉冲信号,所以你必须先看说明书!
赞同啊。还有380伏电压的。100伏电压的。注意说明书。